联想G450待机0.2明显有短路,但是可以触发进系统。使用20分钟左右会掉电。

楼主(2017-02-09):
联想G450 一开始故障,是待机偏高,但是可以触发到1.0左右,点不亮。我发现usb 接口坏了,换了,就可以点亮了。但是进系统。使用20分钟左右会掉电。
求维修思路,应该从哪里下手?

网友:
楼主,修好了吗??????

网友:
温度高不

网友A:
这么大待机电流?还能开机显示?  估计是上次别人修的时候转换电压直接飞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大待机电流?还能开机显示?  估计是上次别人修的时候转换电压直接飞线了

拆机发现没有修过的痕迹。

网友:
有没有想过你换的有问题或者锁螺丝引起的?我之前也修过20分钟自动掉电的以为还有其他问题
最后发现是螺丝扣的铜柱引起的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U口切换电压那个管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