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210-2072CL 系统

楼主(2017-02-09):
想做个xp的系统,ghost后就蓝屏,只能做64位的win7  有大神帮解决下,听说要用专用的系统

网友A:
给你个建议,把硬盘格式化,看可不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B:
原来是什么系统呢,如果原来不是xp系统的话,应该是不支持xp系统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原来是什么系统呢,如果原来不是xp系统的话,应该是不支持xp系统吧

原来是win7 想换xp,配置有点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个建议,把硬盘格式化,看可不可以解决问题

试过不行,格式化分区都不行

网友:
要不换过硬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win7 想换xp,配置有点低

那就是应该不支持xp系统了,还是用原来的win7系统吧

网友:
最新几年的机子都不支持XP了,你在官方看看吧,如果没有XP驱动的话就是不支持XP了

网友D:
在CMOS中改硬盘模式为IDE  ,独显能关闭的话就关闭,还兰屏就没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CMOS中改硬盘模式为IDE  ,独显能关闭的话就关闭,还兰屏就没招了

以前是win7的话基本上是使用IDE的ahci模式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