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75m-d2h偶尔可以显示,自动开机,多数无显示

楼主(2017-02-09):
       同行送来一台技嘉ga-a75m-d2h,偶尔可以显示,自动开机,多数无显示。因为是自动上电,测量开机针电压1.2V很不正常,参考技嘉GA-A75M-S2V这个图纸,FPESD这个集成二极管嫌疑最大,于是在报废的技嘉主板上面拆了AOZ8902CIL/SOT23-6,装上去,直接修复完成!顺便把图纸上传了!

网友A:
楼主水得一手好贴 啊    哈哈    不过也证明楼主技术牛B   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水得一手好贴 啊    哈哈    不过也证明楼主技术牛B   秒杀

呵呵,谢谢

网友:
这个元件是静电防护器 损坏比较多!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拆掉的

网友:
这都是捡钱的机器啊,运气真好,要是涉及到桥就呵呵了

网友:
嗯嗯,看图纸拆了应该可以

网友:
技嘉还有一个故障点就是关机变重启,也是这玩意损坏导致,当然还有一种导致的原因是USB_OC信号不正常,导致桥也会关机变重启。当然并发症是USB接口用不了。

网友B:
楼主水得一手好贴 啊    哈哈      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水得一手好贴 啊    哈哈      秒杀

呵呵,希望同行们都多多长传好帖子!

网友C:
i很典型的故障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很典型的故障分析

这个故障,我修郭几次@

网友:
不管其它品版,这个信号也常了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