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下这个5V是怎么通过两个二极管变成15V,为什么我的才6.7V,

楼主(2017-02-09):
大家帮我看下这个5V是怎么通过两个二极管变成15V,为什么我的才6.7V,不是15V呢,那里出了问题呢?

网友:
pc96跟pc 93组成二次叠加电压 也就是升压

网友:
二极管和升压电容都换了看看

网友:
6.7貌似低了点   没有15V至少也要12..13V

网友A:
先把PR120拆了测电压,判断是升压部分还是后级的问题

网友:
后继拉低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PR120拆了测电压,判断是升压部分还是后级的问题

的后面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PR120拆了测电压,判断是升压部分还是后级的问题

是后面有问题

网友:
先短后级电路 基本都是微短引起

网友:
5V和15V没有必要关系吧

网友:
这个是笔记本常用的升压电路,PC96和PC93的上端是个波形,利用了二极管和电容的特性升压。基础知识

网友:
你的搞好没有··我刚刚遇到一台问题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