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电流0.04掉电加开机不显示,图纸加点位图奉上

楼主(2017-02-09):
今天又接到一个老华硕笔记本,待机0.02触发后0.04左右又掉到0.02.这下头痛了,在论坛收了下通病,全是说显卡的问题,只有自己收图纸分析了,哈哈收到图纸和点位图。直接拆机,发现个机子被干过了。桥,显卡。
先打了下各大电感的阻值基本正常。
通电3V5V待机电压出来了。
从何下手呢,开始抓各大电感波,+1.2VSUS出来了,+1.8V出来了,CPU供电没有出。
下手查CPU供电的开启CPU_VRON
跑图纸到的是EC发出的
又查时序貌似是EC收到ALL_SYSTEM_PWRGD 发出CPU_VRON的
接着查ALL_SYSTEM_PWRGD
ALL_SYSTEM_PWRGD是由所有的电源好得到的一个一个的抓,发现+1.5VS_PWRGD没有波形。
追+1.5VS_PWRGD发现+1.5VS没有输出
查+1.5VS输出的条件VIN:1.8V出来了。EN:SUSB_EC#3.3V出来了。还以为芯片坏了呢,查了下 CNTL 这个脚控制脚怎么只有2V,应该+5VS控制的。
继续查+5VS。+5VS是由+5VSUSO进过PQ8306转换过来的
发现+5VSUSO是正常的查PQ8306的G级,G级电压不对,只有2V多点。继续查
发现PQ8308的第3脚+12VSUS,没有12V。
继续查+12VSUS,发现是由+5VSUSO升压出来的
经测量+5VSUSO是正常的而PD8702的升压二级管坏了。手上没有二极管直接把2个二级管串在了一起
电流直接上到了1.1A。哈哈解决了一个故障。
在直接拿热风枪吹了下显卡,发现电流有变化。把手直接按住显卡,发现电流上到了2.4A。直接上BGA干显卡。最后亮机了

网友A:
分析思路很清晰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析思路很清晰明了

打赏下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技术真不错

网友:
分析的清晰,讲解的到位,成功的修复,感谢分享

网友:
百莫大神!!!!

网友:
这个控制转换的电压很少出问题

网友:
修是修好了,可是这个机器修好也用不住,显卡是硬伤

网友:
清醒的思路是维修的关键

网友:
楼主修机思路清晰,学习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很六啊

网友:
理论知识很过硬啦

网友:
66666易加粉

网友:
升压也算常见故障了,但是这个机器修了都管不到好久,芯片组太垃圾了

网友:
华硕这机子我修的多是晶怎坏的没3 5V

网友:
看到好多烧了的都不太想修了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用不住啊!

网友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

网友:
怕显卡顶不住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得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,分析的很到位,最总找出故障点修复,赞

网友B:
烧掉的就是双二极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掉的就是双二极管吗

恩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技术精湛,分析的准确,大神级别,学习了~

网友:
谢谢分享,all_system_pwrgd,正常后才能得到CPU_VRON

网友:
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

网友:
真心技术不错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啊

网友:
二修过的机子能修好,非常难得。一般修不好的话,都不会给别人再修。

网友:
牛逼的分析,老asus有图纸还好修一些

网友C:
把两个二极管串在一起怎么串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两个二极管串在一起怎么串的?

按图纸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图纸。。。。。。。

嗯哼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分析的清晰明了,厉害

网友:
是不是说发热量比较大然后导致零件的寿命减少呢?

网友:
  上次换晶振好了

网友:
案列非常好 不过这机器贵了别人也不修了

网友:
信号修的很厉害了

网友:
费劲了,这机子能收下钱吗

网友:
内容很强大,强烈学习

网友:
这水平要点赞,哈哈

网友:
学习了呵呵有技术

网友:
这种二极管应该好找的,广达的料板5v电感附近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