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55MH纪念版跑2b不过内存检修

楼主(2017-02-09):
映泰A55MH纪念版主板,送来的时候发现南亚油乎乎的,已经被上家压过了。 插上诊断卡居然可以跑2b. 测CPU 内存1.56V  内存分压0.75V正常的。 测内存的SPD电压脚3.3V也正常, 测SMDATA才1.8V, 测SMCLK是0V。如果的一线的华硕 V星 技嘉,肯定想到去搞小8脚的IC了。找遍了整个板子,都没有这种IC。一时间陷入深渊。只能靠工夫跑线路了, 既然桥被压过,就测桥最靠近内存的几个排阻吧。测到发现有2个芝麻管是连到内存的SMDATA和SMCLK信号的。直接拆掉,一路跑码完毕。

网友:
告诉大家的是捷径, 希望大家珍惜我花时间赚来的维修经验。暂时就不设置门槛权限了。

网友A:
上家三板斧,你对信号有锁了解,其实看图纸更明白电路,你们是三极管来保护开关作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家三板斧,你对信号有锁了解,其实看图纸更明白电路,你们是三极管来保护开关作用的

你上哪里去弄到图纸呀? 只能花时间去跑线路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上哪里去弄到图纸呀? 只能花时间去跑线路了!

飞天大神什么都能搞定 哈哈

网友:
这都是要靠经验维修了  一般这种没有图纸的比较麻烦

网友:
这个也弄过  好像是双二极管

网友:
跑线辛苦,着是给楼主的打赏,2分送上,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确实不少

网友:
管子坏了  拉低了SMBUS的电压

网友D:
新手请教楼主,请问连到内存的SMDATA和SMCLK信号的两个三极管,经跑线测试是蜂鸣档不通所以判断它俩短路拆掉吗?

网友:
支持,维修不容易啊

网友:
以后看到档代码不怎么过的,先检查I2C总线

网友:
楼主跑线幸苦,加分鼓励

网友:
应该是三极管短路拉低SMBUS电压了

网友E:
一般直接就换了。有很多台板修不好的。也不值钱。

网友:
这两个管拆了也可以啊,这两个好像缓冲三极管来的哦

网友:
学习了 希望多出贴  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 佩服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新手请教楼主,请问连到内存的SMDATA和SMCLK信号的两个三极管,经跑线测试是蜂鸣档不通所以判断它俩短路拆 ...

没有短路的, 反正拆掉就好了。  华硕  技嘉的小8脚也不会短路,也影响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般直接就换了。有很多台板修不好的。也不值钱。

桥挂的 自然就不会去修啦。能跑码还是可以去研究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飞天大神什么都能搞定 哈哈

调皮,这个图纸又不是搞不到,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说的容易懂感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调皮,这个图纸又不是搞不到,

飞天今年准备大显身手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飞天今年准备大显身手了

我都不干,好不好

网友:
       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不干,好不好

那你准备干啥啊

网友:
这是钳位管子

网友:
又是总线信号通病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