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580C 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2-10):
缺分的很 发个例子 手头正在弄的...
B590 不触发 二修
以下信号正常:
KBC_PWRBTN_EC# 跳变
PM_PWRBTN# 跳变
RSMRST#_KBC 3.3高
RTCRST_ON 高
南桥晶振波形正常。。。

最后测得:SRTC_RST#为0.29V低 不正常

如图,去掉C2103 电压恢复至2.9V 触发正常修复

网友:
这个很不错! 已经加分

网友:
鼓励发帖加分了  rtc线路问题

网友:
是氧化断线了吧

网友:
rtc电路问题 很经典

网友:
桥的触发条件   必查

网友:
接电源 电流很小不触发 排除晶振问题 首先考虑的应该就是RTC电路了

网友:
rtc的两个复位都是待机必须条件

网友:
RTC典型维修案例。

网友:
RTC电器路问题··是AMD的机子吗··给你加分了哦··

网友:
这个水平点赞

网友:
好多人都会把SRTC遗忘

网友:
牛B 这时序 溜

网友:
年后学习了啊我的哥

网友:
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

网友:
RTC电路出问题的会经常见到

网友:
不触发查rtc电路     理解,理解  我这也没分了,加2分支持下

网友:
怎么没人感觉标题不对呢
?

网友:
不错 根据时序条件排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