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5 541不触发

楼主(2017-02-10):
ACER V5 541不触发,,,,,有时可以触发,,,换待机电容无效,后来万用表量到PC3805一端时候有待机产生,只要万用表碰到CP3805低电压一端的时候电脑就有待机,怎么开机都正常,,,神奇,,,一端是19v,另外一端是16.5v,也不知道干嘛用的,直接在低电压一端加了个电容接地然后修好了。。。不知道原理,大神解析一下罗,。

网友:
你找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是做什么的了?估计是仁宝新公共点到保护隔离之间会有一个这样的电容

网友:
隔离保护不过吧

网友:
按板号 找下图纸看下

网友:
上张图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