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进水怎么处理才正确?

楼主(2017-02-10):
一般有几种进水情况:直接掉水里,雨淋、茶杯倒水、受潮,这些情况怎么正确处理?

网友:
最好断电拆机用吹风筒吹干

网友:
不管怎么进水 拆开烤板是最好的选择

网友:
拆机,烘烤吧,多烤几遍

网友:
先拆机 吹干 处理

网友:
用电吹风容易把液晶屏吹坏,要注意

网友:
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及时的拆机,把主板清理干净然后加热烘干

网友:
立马折下电池,后机烘干它吧

网友:
开机的情况下,先关机,拆开处理水,最后烘干吧

网友:
直接断开电池,拆开然后用吹风机吹干,然后用烤箱烤2个小时以上

网友:
断电时必须的我

网友:
清水烘干  其他的最好清洗剂清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