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e 跑码显示

楼主(2017-02-10):
本人小白,望大神指点一二。开机19 22 00测各电压好像都有了,19一闪而过、22当了6秒钟显00.感觉不正常,刷了BIOS,   内接外接都不显.

网友A:
跑22是提示无内存,你插个内存上去看看跑什么码。

网友B:
你的U带不带集显,不带集显要插独显啊

网友:
在22时挡了6秒钟然后到00,我感觉跑码不正常。因为不上内存也能跑到00,刷了华硕官方下载的BIOS直接不触发了。就没刷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跑22是提示无内存,你插个内存上去看看跑什么码。

G840带集显,外接显卡也不显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G840带集显,外接显卡也不显示

插内存跑什么码,不是问你什么CPU,是否显示。

网友D:
下载论坛 备份的bios 官网的bios、 不完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插内存跑什么码,不是问你什么CPU,是否显示。

不好意思发错了,只上CPU插与不插内存都是跑 19 22 00     在22时挡机大概7秒钟左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发错了,只上CPU插与不插内存都是跑 19 22 00     在22时挡机大概7秒钟左右

说明有片选中断,如果刷确定好的BIOS还不行,那么就仔细测量桥到BIOS的SPI总线,看看是否有电压或者通讯之间的问题。另外内存的238和118脚的SMBUS总线也查查。看看电压是多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发错了,只上CPU插与不插内存都是跑 19 22 00     在22时挡机大概7秒钟左右

内存的238 118  都是3.3V。  BIOS的1 2 7 8这4个脚是3.3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有片选中断,如果刷确定好的BIOS还不行,那么就仔细测量桥到BIOS的SPI总线,看看是否有电压或者通讯 ...

内存的238 118  都是3.3V。  BIOS的1 2 7 8这4个脚是3.3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下载论坛 备份的bios 官网的bios、 不完整

下了 跟我这原版BIOS跑码一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内存的238 118  都是3.3V。  BIOS的1 2 7 8这4个脚是3.3V

示波器测波形,5脚和6脚也看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下了 跟我这原版BIOS跑码一样

也许不是bios问题了  或者bios片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测波形,5脚和6脚也看看。

3和4两个脚无波形,5和6两个脚有波形非常之快消失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也许不是bios问题了  或者bios片有问题

请问什么是BIOS片啊!是一个信号还是元件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什么是BIOS片啊!是一个信号还是元件。

bios芯片啊

网友E:
资料版本选错引起的刷资料后不跑码了吧

网友F:
插不插内存都跑那个代码  没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3和4两个脚无波形,5和6两个脚有波形非常之快消失。

请这样做:
1,确定找的BIOS资料完好且符合主板型号
2,找个确定好的BIOS芯片。
3,BIOS座子如果边上有822排阻,请替换掉。
如果还不行,那就要替换PCH来验证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资料版本选错引起的刷资料后不跑码了吧

用户到我手上就是这样,在论坛下了个BIOS用P8H61 REV1.02的板上BIOS芯片拷了还是这样。

网友:
采用对比法修修,取下内存记下故障代码。上内存后记下故障代码。如果二者间无变化,主要是桥到内存上的SM 总线信号及VCC SPD 3.3V重点检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请这样做:
1,确定找的BIOS资料完好且符合主板型号
2,找个确定好的BIOS芯片。

是内存下面的3V 线断了,我手痒开始加焊过H61BGA,现在内显跑2B,外显跑58,是不是桥挂了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插不插内存都跑那个代码  没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

是内存下面的3V 线断了,我手痒开始加焊过H61BGA,现在内显跑2B,外显跑58,是不是桥挂了啊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是内存下面的3V 线断了,我手痒开始加焊过H61BGA,现在内显跑2B,外显跑58,是不是桥挂了啊!

那就有可能了    没事别动桥    本来只是SPD断线  现在动过桥   就不好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就有可能了    没事别动桥    本来只是SPD断线  现在动过桥   就不好说了

嗯   从今好好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内存下面的3V 线断了,我手痒开始加焊过H61BGA,现在内显跑2B,外显跑58,是不是桥挂了啊!

加焊过的桥,什么问题都会出现,你现在这样,根本不好说桥是否还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U带不带集显,不带集显要插独显啊

谢谢  带集显是内存线断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重点检修内存工作条件,重点查SMBCLK,SMBDATE和前级的SMBCLK_VSB与SMBDATE_VSB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bios三脚也是电压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