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智能电视救砖教程(型号39F3500A 3D 固件MS80104)

楼主(2017-02-10):
TCL 智能电视型号: 39F3500A 3D
软件版本:MS80104
遇到的问题:玩电视软件卡顿,按键没反应,强制拔插头,再开机发现电视机面板按键,遥控器按键全部失灵,只能拔电源关机,打电话给售后也没解决(一贯的换主板……我就不信这个邪

,因为我自己是计算机专业的,大大小小的设备都通过刷机整好过,所以我尝试着用刷机的方式解决,一下午网上查阅资料加上网友给的刷机包,终于整好了)

下面是救砖步骤:

1.准备一个空U盘(>1G),执行FAT32格式化,下载对应机芯强制刷机固件,下载后提取其中的文件MstarUpgrade.bin放入u盘   【此时u盘的情况是只有这一个文件】

2.电视关机状态下,将u盘插入智能电视最上面的usb口,下面分为两种情况:第一种电视是无待机状态的,这样需要先一直按着电视机上的关机键,同时插上电源,等到电视电源灯一闪一闪

的之后,松开手,电视就会显示升级中,另一种是有待机功能的电视,需要先插上电源,看到待机灯亮后,长按待机键,等看到电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松开手进入刷机状态,电视显示升级

中,指示灯闪10多分钟,灭掉再亮,这时候再按开机键就可以进入系统

3.注意事项及其他问题:
A:刷机结束后进入系统可能会很慢,出现雪花屏或者蓝屏,或者其他问题,等待5,6分钟,看看遥控器好不好用,切换信源试试,如果还不好可以尝试再次刷机
B:开机发现电视画面倒置(倒屏),花屏,进入电视系统中设置工厂选项,具体操作步骤是按遥控器子菜单键,找到电视设置-图像-对比度(遥控选择这一项就行,不能按别的),然后按数

字键1950进入工程模式,进入工程模式后找到service menu菜单,然后进入找到project id菜单,然后用遥控器的左右按钮调整project id数据。在调整ID的过程中,菜单下面的信息中的电

视型号会随着ID数字的变化而改变,这时你就可以根据你的电视机型来确认你系统的project id了,调整好正确的project id后,退出工程模式,重启电视就应该OK了!
其他问题还没遇见过,今天刷机救砖总结的经验。
求刷机包可以在下面回复。今天也得到了很多人帮助,为了更多的朋友能解决自己的问题,特地写了这篇文章,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