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2-10):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酷派5890

  故障现象:进水不开机

  维修过程:

  接一台酷派5890,故障为不开机,加电漏电20mA,按开机键电流瞬间上升到1500mA,再回落到300mA再次上升直1500mA。

  拆机检测,发现显示屏排线及显示屏卡座有烧黑痕迹,明显进水了。
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1
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2

  接下来清洗手机,清洗完毕再次加电测试故障依旧,用手触摸整个主板都发烫。

  过几分钟再次加电测试,这次主要触摸重点区域,开机瞬间触摸显示屏卡座,手指瞬间弹开烫了一下,原来问题出在排线卡座上(应该是屏灯B+接地短路了)。

  拆掉座子,再次测试开机正常了(单板开机)。
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3

  更换新的座子,屏灯重新接线,开机久违的屏灯点亮了。
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4

酷派5890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5

  总结:

  其实整个维修过程没有太大的难度,只是漏电不开机的故障点第一次遇见,分享出来给大家。

  相关阅读:

  酷派线刷包大全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46695-1-1.html

(本文来自互联网)

网友:
文章是转载的

网友:
进水烧屏灯供电电路  好多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  是底部进牛奶了   拆开发现发霉了  清洗了一下  氧化物  排线  然后就不短路了,可以用了,只是底下的按键背光不亮了,但是机器正常运行

网友:
应该是手机听筒附近开始进水,导致了显示屏卡座短路。

网友:
酷派实际维修中,字库挂的很多,刷机也书不好。

网友:
这种手机 修好也收不了几钱吧

网友:
看看你们怎么修

网友:
帖子里已经说明了怎么修了,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上面座子内短打值不知能查出它有问题不,楼主

网友:
感觉有很多手机,是修不好的。放弃的多。

网友:
手机目前还没打算学习研究

网友:
还好 只是 坐子短路

网友:
请问要刷字库的话像我们笔记本刷BIOS一样吗

网友:
这机器有年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