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天 M3220N CFT3I1 无显示

楼主(2017-02-10):
本身故障电流0.4 换掉CPU电容之后 以为能显示 一直滴答答 换内存一样
cpu

网友:
好了吗。我开始电流跑0.43,加焊CPU报警三短一长......你们好了吗

网友(2017-03-28):
刷个BIOS试试,我遇到过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刷BIOS试过也无效,还是三短一长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问题 我也碰见过始终没搞好

网友(2017-05-14):
我的是跑0.45 不动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没过 工作条件不满足吧

网友(2017-11-28):
我着 也是 三短一长

网友(2018-08-11):
有搞好的吗
{:4_81:

网友(2019-06-21):
把内存放到另外一个插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