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 重植触摸IC后 液晶无显示无背光了电流正常 大神来看看

楼主(2017-02-10):
6p 重植触摸IC后 液晶无显示无背光了电流正常   显示座阻值都有 就-5.7V那个角一会有阻值一会没有    1.8V有  +-5.7都没有    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6P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不是iphone么?

网友:
iphone6p试试事实上

网友A:
IC没做好,重新做一遍

网友:
重换ic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C没做好,重新做一遍

触摸ic吗?

网友:
等待高手学习

网友B:
触摸拆了还是没图像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 IPHONE6的触摸IC 跟IPHONE 6的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昨天试了下重新换个IC。。 不开机了。。 真囧。。

网友:
这种你先取下触摸IC 看一下电流,只接屏幕的座子看一下,能不能显示!!

网友:
如果你换之前正常的 换完就不行了 那白色拆掉从焊 或者换一个吧

网友C:
上达正负五点七伏供电打值,先修好供电

网友:
6就是iPhone6plus啊,连这个都不知道吗?

网友D:
最好在重新换一下6p的触摸ic试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触摸拆了还是没图像

触摸要装上的。有提供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好在重新换一下6p的触摸ic试一下吧

触摸ic不装也会没图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达正负五点七伏供电打值,先修好供电

显示供电换了还是没5.7

网友:
估计是你IC重置短路

网友:
触摸和显示有一路是相通的,直接影响到黑屏花屏等情况,,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短路了吧

网友:
搞好没有,,我也遇到了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