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4.7无故死机

楼主(2017-02-10):
无故死机,强制开机后不开机,电流定250毫安!求个维修思路!谢谢老板

网友:
有没有遇到过的??

网友A:
有没有摔  或者进水呢

网友B:
综合刷机进度和代码分析吧,

网友:
没摔没进水   死机之后强制重启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摔  或者进水呢

没摔没进水   死机之后强制重启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综合刷机进度和代码分析吧,

没摔没进水   死机之后强制重启就这样了

网友:
可以先刷机试下,刷不过就是硬件问题

网友C:
电流是触发直接到250,还是跳变一段时间后到250,现象不同故障范围就不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是触发直接到250,还是跳变一段时间后到250,现象不同故障范围就不同了

直上250:

网友:
先刷机   看报错

网友:
直上250,可能是有短路了  漏电了,烟熏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