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5V插适配器无公共点电池正常开机

楼主(2017-02-10):
今天接到台华硕A85V,版号是LA-8224P。客户说可以开机,但是不能充电,拔掉电池单用适配器不能开机。我一想这应该是保护隔离那一块的问题吧,迅速拆机。适配器保护隔离那块的两个管子都未导通,一看充电芯片是tq25a(bp24725),量此芯片的工作条件,20脚VCC有19V,6脚ACDET有3V,再去量4脚ACDRV没有输出电压,4脚就是驱动两个N管的,正常应该有25V左右。此时就想换个芯片试试,由易而难,加焊了一下。再去量公共点就有了,待机3/5V也出来了。试机,单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了,进系统也能正常充电了。小小维修经验,分享一下。(虚焊,只是加焊了一下)

网友:
虚焊了吗,

网友:
楼主麻烦问一下,是不是没有换芯片,只是加焊了一下这个芯片是吗。

网友:
芯片虚焊了 只是加焊了一下

网友:
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经验,,感谢分享,,,,

网友:
一般都会直接换芯片

网友:
建议放一夜在试试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个   有的芯片老化 受热正常  过阵子依然老样子  容易返修

网友:
我要向你多多学习

网友:
试了一天才给客户的,手上正好没有这款芯片....

网友:
运气不错啊,我这个就头痛了,一体的芯片,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