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40 能点亮 30内 必定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17-02-10):
            接到一台同行 的 E440   30秒内 反复掉电重启。看了 论坛上的帖子  都一一排查了  还是掉  BIOS刷了 好多个了  什么  原厂BIOS也刷过  也一样  。    有的说是显卡问题 ,感觉不像 。内存不插 也一样30秒内反复重启 的  ,也有说南桥问题的 ,但南桥又黑胶,不敢蓦然动手 ,不知有哪位 有修到过 这个故障 的 大家讨论下 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导致,小心黑胶

网友A:
显卡几率高,这个黑胶比较麻烦,楼主要淡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几率高,这个黑胶比较麻烦,楼主要淡定

你开始接修电脑了 ?

网友:
显卡工作条件仔细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开始接修电脑了 ?

没有,维修太惨淡了,没干了, 但可以当爱好,软件 硬件我可以副业,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看看能改集显吗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

网友:
小桥,我觉得是他

网友:
这机器确实南桥容易坏了

网友:
黑胶你就怕了 ??

网友:
修好了吗 修好的话分享一下经验 我也没有想过会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大神们都说是显卡 如果修好了跟我分享一下 谢谢了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有问题?

网友:
看一下温控!

网友:
有没有排除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