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9A 无显示

楼主(2017-02-10):
这机器有通病吗
通病

网友:
刷BIOS 了没有

网友:
给的条件太少 通病 BIOS

网友:
你的电脑目前是什么故障 ?

网友:
按照时序相检查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?

网友:
一步一步查吧,很多时候捷径可能是弯路哦

网友:
信息太少 也不是来求助的吧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求助至少把是什么故障写上吧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新问题

网友:
显卡?BIOS 都试试吧 不说清楚只能这样回答了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

网友:
bios是通病,网上买。

网友:
你多打几个字啊,你修了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