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EP其他供电度有就是没显卡供电,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的原因

楼主(2017-02-10):
华硕x450EP其他供电度有就是没显卡供电,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的原因

网友:
看看芯片供电 开启什么的有没有

网友:
看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没有显卡供电 先打阻值 其他的电压都有了吗

网友:
供电芯片的条件要量量   再来判断哪块问题

网友:
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