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25进系统死机

楼主(2017-02-10):
进系统和PE都是死机。拆机看了下没有什么进水,腐蚀的痕迹。刷过BIOS. 涛声依旧。无意间用腻子短接开关的时候 摸到电源小板很烫。拆开看背面就2个东西。一个晶振和一个网卡芯片。先把晶振换掉故障依旧。换掉网卡后摸小板不烫了, 能进系统和PE.  应该是网卡短路引起的。希望对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有帮助

网友:
雷雨季节经常会遇到遭雷劈的台式机有这样的 有些网卡发烫但是能用,有些不稳定,有些不能开机

网友:
网卡短路导致死机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,是换u好了,u有问题

网友(2017-08-03):
这个是通病,遇到过还几台了,有卡window LOGO的也是这各网卡和晶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