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1466 暗屏。插上屏线C9799短路是否正常

楼主(2017-02-10):
苹果 A1466 暗屏。 拆机发现保险F9700发黑。测C9799只有10欧姆的电阻。拔下屏线。阻值就正常。想问问。这款机器这种情况是否屏有问题?吧保险换上后。保险自有8.6v。C9799处【不管差不差屏线】都没有24v。
暗屏

网友:
没有任何进水的痕迹。不插屏线。24v应不应该出来

网友:
拔下屏线。阻值就正常 ?不排除上半部分有短路等

网友:
也许屏电路短路

网友:
估计屏上面短路

网友:
上班部分短路啊,换个试试

网友:
暂时没找到上半部分。这个屏真贵。

网友:
屏上如果只是简单短路 可以小心拆开屏 自己开修

网友:
换一个升压的电容。

网友:
屏3.3v 出来 要重点检查升压电路

网友:
CPU 2合1的 南桥有问题,没有开启信号

网友:
南桥问题多一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