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P2250灰屏

楼主(2017-02-10):
电源板,驱动板,屏电路各电压都正常,背光也亮了就是没有图像,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点屏器点下屏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的

网友:
可以先测试一下屏好坏,,,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图像处理芯片

网友:
换了屏线 再说

网友:
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先换屏线再换驱动板,先简单在往难了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