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 恶心的问题

楼主(2017-02-10):
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,来了两块板子,一模一样,一个2.0一个1.0,故障都一样,不插内存开机报警,插内存有是不报警有时报警,内存供电什么都正常,很自信,刷bios呗,浩大的工程开始了,bios刷了一个又一个,两个主板来回刷刷的想吐,刷到开始怀疑自己,故障还是依旧。想骂人,检查检查槽子吧,槽子很完美,打阻值也正常,有点绝望,无意间亮了一下,就那么一下,心里顿时舒服多了,用手使劲往一个方向掰内存,滴,亮机。XXXXXX,槽子坏了,槽子坏了,槽子坏了,这能TMD记一辈子~~~~

网友:
能找到问题所在就是好事,有些问题查都查不到是什么原因,那才是郁闷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好案列!说明我的g41可能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槽子坏的少。

网友:
修好就OK

网友:
修好了  不就行子子 了了子 了了了了

网友A:
这种问题好像有个通病是CPU旁边的小8脚

网友:
是啊 有些板修起来真来气

网友:
论坛B|0s改了ME才能

网友:
两条槽应对照排除啊

网友:
这 比较悲催。。槽子坏了能修吗

网友:
换个槽子也不费事

网友B:
槽子坏引起的时好时不好 能折磨死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槽子坏引起的时好时不好 能折磨死人

句容这么晚还在呢

网友B:
是啊  回帖呐  还早

网友:
楼主早换槽试下板子应少花时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  回帖呐  还早

好冷 没暖气 哎

网友:
我勒个去,你们都还换槽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好像有个通病是CPU旁边的小8脚

摘掉过了,这个是内存槽损坏了,两个内存槽都坏了,使劲板内存槽就能好

网友:
楼主有锡炉吧,我这里换槽办不了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