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40 卡系统滚动条,求助!!!

楼主(2017-02-10):
联想T440 卡系统滚动条,安装WIN7 ,刚出系统滚动图标就卡死如图,WIN10 也是在这个位置,进PE也一样的,换过硬盘,内存,系统,还是这样,有谁遇到过,求助!

补充内容 (2017-2-11 17:22):
已经搞定了,BIOS问题,BIOS资料在36楼。淘宝10元购买,望大家加分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排除下外设

网友:
安装纯净版的不带驱动的

网友:
进BIOS改硬盘模式试试

网友:
刷BIOS多刷几个试试

网友:
改改硬盘格式,现在是什么?ahci还是ida

网友:
修好了没?可以换个版本试试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一体CPU来的,估计没得救了,

网友:
换EC,不行换桥

网友:
CPU要换个试一试,外设如:网卡芯片、声卡芯片要取下看看,还有电源供电是否稳定,cpu供电电压是否稳定,如果硬盘接口有硬盘控制芯片,那个也要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桥引起的,换U

网友:
有安装盘试试  或者不安装任何驱动

网友:
用慢装盘实验下

网友:
拆声卡 网卡 等芯片 试试

网友:
检测硬盘好坏,换内存  刷BIOS试下.

网友:
一步步安装,不加驱动

网友:
外设拆掉看看

网友:
对,刷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EC是BGA的而且只能换料板的

网友:
自己开店一年了,维修的量很少,所以练手的机会也就少了

网友:
把所有外设都去掉,外接键盘鼠标试试看 换内存

网友:
裸机 外接显示器试试

网友:
这问题不好说,从外设一个个慢慢排除

网友:
看看 是不是 外设设备

网友:
这样机器 好好修啊

网友:
BIOS清零手动选项保存别用F10

网友:
硬盘 键盘   USB接口    触摸板   1394  光驱

网友:
直接裸板测试不是更好了

网友:
声卡网卡呗

网友:
搞定了。还是BIOS 的问题,在论坛上下载的 开机要20几秒,这个是在淘宝10块钱买的,传上来大家用,希望大家加分

淘宝10元,解决亮机慢 bios T440 NM-A101 R1.0独显.zip

3.82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