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HP ENVY 板号LA-8661P 充电断断续续 ……

楼主(2017-02-10):
一台HP ENVY 板号LA-8661P,充电几秒,然后就停止充电,切换到电池供电,过几秒又自动切换到电源,再充电几秒钟,然后停止充电,切换到电池供电,如此反反复复的不断循环。
请教大伙,这是怎么回事啊 ?

补充内容 (2017-2-14 11:27):
补充一下,不装电池,不能开机,电源指示灯亮,但是按开关没反应

网友:
充电问题有时候觉得很难解决

网友:
等高手解答

网友A:
重点检查第五脚哪个电阻或者信号说不定有意外惊喜

网友:
检查一下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!

网友:
充放电问题  个人感觉是比较烦人的问题

网友:
充电检测信号查查

网友:
重点查检测信号

网友:
4楼 的意见是非常有用的 建议采纳

网友:
电压不够

网友:
这个没有遇到过,有没有遇到过的 求分享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,没解决。等待楼主的结果

网友:
看下信号吧,信号的问题居多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信号也要考虑吧。还有就是充电芯片上SMBUS总线

网友:
充电电路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充放电芯片换过了吗

网友:
先换一对隔保mos管试试呗

网友:
用的原装适配器吗?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吧,关机充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检查第五脚哪个电阻或者信号说不定有意外惊喜

谢谢你给的方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省电模式或者电池保养模式

不是 ,不进系统 也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