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300P4 电源 上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17-02-10):
故障现象 上主板风扇转动正常 诊断卡不跑码

灰尘比较严重
先清理灰尘

保险未断

一直大电容 鼓包

后级滤波未发现鼓包

后级7500+339

辅助部分分立元件
未见明显烧坏元件

主开关部分 固定螺丝处 有绿色的胶
估计是为了 绝缘和防止螺丝松动

网友A:
换掉鼓包的电容,检查平衡电阻,一般都是白胶腐蚀坏了。换完就能好。

网友B:
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换掉鼓包的电容,检查平衡电阻,一般都是白胶腐蚀坏了。换完就能好。

不愧是版主达人,长城的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掉鼓包的电容,检查平衡电阻,一般都是白胶腐蚀坏了。换完就能好。

多谢版主指点 按来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

想按这样的新手 只会修点电源的简单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愧是版主达人,长城的通病了

可能是长城的这款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吧

网友D:
不愧是长城的老电源用料没话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愧是长城的老电源用料没话说

是的 这样的老电源 质量还是很好的

网友D:
均压电阻是多少欧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均压电阻是多少欧姆的

拆下大电容 测试容量为0

可见打胶的均压电阻上锈

拆下测试阻值无穷大

前边有扼流线圈 就省略了 NTC

网友E:
更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
加装NTC

保险串灯泡 一闪就灭
上保修 测试各路输出正常
上主板系统拷机测试正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更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
加装NTC

加装ntc是对的,恭喜楼主又修好了一个电源,建议楼主把2个均压电阻都换掉,换成220k的电阻,100千欧的电阻容易挂,先前好像已经有人发过帖子说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加装ntc是对的,恭喜楼主又修好了一个电源,建议楼主把2个均压电阻都换掉,换成220k的电阻,100千欧的电 ...

按也是智慧修点简单电源问题的新手

100千欧的电阻容易挂,先前好像已经有人发过帖子说到这个问题了
可能是遇到的少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更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
加装NTC

这个是长城电源的通病了...........

网友G:
建议加负载测试一下稳定性再上机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长城电源的通病了...........

是的 这样的情况见到过几次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建议加负载测试一下稳定性再上机使用

按都是直接上的 845 老板子一套 进系统 拷机测试下稳定性的

网友H:
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
长城的这款电源 很多这样的情况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按也是智慧修点简单电源问题的新手

100千欧的电阻容易挂,先前好像已经有人发过帖子说到这个问题了

你现在当然少见帖子,2、3年前早就看多了,按几个前辈的例子,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换成150K/2W的电阻和换一对新大电容,基本没回头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现在当然少见帖子,2、3年前早就看多了,按几个前辈的例子,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换成150K/2W的电阻和换一 ...

哦 是这样的 多谢指点
看来 按得给这个电源换下

网友J:
又是电容热的祸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又是电容热的祸!!

是的 大电容鼓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掉鼓包的电容,检查平衡电阻,一般都是白胶腐蚀坏了。换完就能好。

那胶真讨厌人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按都是直接上的 845 老板子一套 进系统 拷机测试下稳定性的

我平常习惯用电子负载测一下性能是否达标的,比较直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平常习惯用电子负载测一下性能是否达标的,比较直观

我平常习惯用电子负载测一下性能是否达标的,比较直观

按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的 这个没有呢 就是上主板测试的

网友K:
遇到过一两个也是白胶腐蚀了平衡电阻,没想到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遇到过一两个也是白胶腐蚀了平衡电阻,没想到是通病

哦 这情况很多的

网友L:
会修电源的确实电路非常厉害  我只换换鼓包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会修电源的确实电路非常厉害  我只换换鼓包电容

按也是只会修点 电源简单问题的新手

网友:
又学到了

网友M:
真是啊能修电源的理论都是相当扎实的

网友:
是的 这胶时间长了  会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真是啊能修电源的理论都是相当扎实的

按也是新手 只会修点简单的问题

网友L:
最近也在研究电源  比较感兴趣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最近也在研究电源  比较感兴趣

多发些 帖子 想按这样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