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板号:ITX-D525 ,主板上电档LOG处掉电。求助维修用图需

楼主(2017-02-10):
主板板号:ITX-D525 ,主板上电档LOG处掉电。求助维修用图
放电后仍,断电后量测主板上各供电阻值为正常。怀SIO与南桥间时序信号异常,求相关线路图查信号了

网友:
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楼主,这资料也不好找啊

网友:
这种小板 基本无图

网友:
板主都发话了,看来这板无药可救了

网友:
LOGO处  查外设 试试

网友:
不要想了 基本没有

网友:
就是要多几位在工厂做工控主板的维修工程师在论坛就好了

网友:
呼叫他们现身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