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A55M

楼主(2017-02-10):
遇见一块杰微A55M的主板  FM1接口的  插上内存之后诊断卡跑到D5之后不亮  不插内存诊断卡不跑码  各方面供电正常 内存换了好多试了  都不行 只要插上内存就是D5   求大神指点。。。实在是不会上传图片  见谅

网友:
查下内存条件  刷刷BIOS

网友:
内存各供电,信号打值

网友:
不知道你刷过bios么

网友A:
d5挡在内存肯定不亮   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5挡在内存肯定不亮   查内存工作条件

供电  时钟 复位都正常   就是过不去内存  会不会是BIOS的事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供电  时钟 复位都正常   就是过不去内存  会不会是BIOS的事呢?

内存的spd   smbus查了没有 要是都正常就刷bios

网友:
有小喇叭没?插个小喇叭,不上内存看看是否喇叭报警。

网友:
刷BIOS先,一般会好

网友C:
从代码来看是内存模块引起的。查供电,基准电压,还有信号打值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代码来看是内存模块引起的。查供电,基准电压,还有信号打值吧

客户不修拿走了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的spd   smbus查了没有 要是都正常就刷bios

客户直接不修了   本来想收下来  客户不卖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客户直接不修了   本来想收下来  客户不卖...

为啥不修了 报价高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啥不修了 报价高了?

我连价格都还没报  客户直接打电话说 不修要拿走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连价格都还没报  客户直接打电话说 不修要拿走.

那不收检测费啊

网友:
没收  一个老客户了 所有就没收

网友C:
台板收费不高,修前先与客户定好价,否则自己白干活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台板收费不高,修前先与客户定好价,否则自己白干活了

一开始和客户说大约3040左右   客户也接受了  没想到到最后来个不修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开始和客户说大约3040左右   客户也接受了  没想到到最后来个不修了

3   4十  也不修  够抠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   4十  也不修  够抠的了

唉   可能是客户嫌时间长了吧  但是才呆了两天

网友D:
价格是一方面,问题没有搞明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价格是一方面,问题没有搞明白.

对啊   本来是打算收下来研究研究的  客户还不卖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