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GA-Z68P-DS3反复重启有时不过C1,有时亮机

楼主(2017-02-10):
今天有幸修复一例不稳定的主板,型号GA-Z68P-DS3
开机有时正常,有时不过内存,测各大电压值基本OK,有时不过内存,测内存工作条件,VDDSP 3.3,VTT0.75,SMBDATA1.5~2.9V,SMBCLK3.3,VDD1.5V,查到SMBDATA电压跳变,不正常,上网找图纸不见10分,查到R379电阻,寒,这电阻板子没标号咋找,又下一份零件图,好残忍,板没修好,不见20分了,还好有图,直接在桥边上找到啦,测量1K正常,

继续往下查,找到一个叫NCT3933U超频调压ic,U11,U9拆掉不要,打值还是不正常,再看,还有两只,U8,U10拆了,

插上电,电压3.3V正常,上U上电,暂时没有卡C1现像,装机测试,正常了,暂时就挤这点小内容啦,以后碰到,直接拆

网友:
收藏了 下次就有思路维修了

网友:
下次我也试试

网友:
这种小8脚都是可以直接拆掉的

网友:
能找到图纸牛啊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没丝印 有时候找到问题 也找不到原件

网友:
修台板 没丝印 跑线是个很烦的事

网友:
台板最烦资料,跟线太花时间

网友:
NUT3933,UP6261这样的I2C总线管理下的电源输出芯片非常容易坏。

网友:
见过最多的是这个芯片在CPU风扇边上坏了的

网友:
学到知识,长点见识

网友:
超频芯片 拆了 不超频了

网友:
好在技嘉有图纸

网友:
有图纸没有位置图也不好搞,找个电阻可能找一天都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