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21笔记本WIN8改WIN7后不插U盘总是发出U盘插入提 ...
DELL 5421笔记本WIN8改WIN7后不插U盘总是发出U盘插入提示音

楼主(2017-02-10):
DELL 5421
笔记本
WIN8改WIN7后不插U盘总是发出U盘插入提示音
大神们有知道的吗?如何解决
win7

网友A:
设备管理器你看下
woshita12345678
设备管理器无任何反应,我刚开始也打开看过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备管理器你看下
设备管理器的驱动都正常,而且在声音响动时,设备管理器无任何反应

网友:
可能系统没有装好,建议换个版本试试

网友:
换个版本试试了

网友:
不行就装回win8吧!

网友:
usb供电不稳定 或者重新更换一个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