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-70M

楼主(2017-02-10):
待机0.01   开机后0.12     然后就掉了  这个该怎么修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啊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  你按上电时序查一下   应该是有短路

网友:
检查主板缺少供电木有

网友:
应该是哪路供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重点先查下 上电后哪些供电不全

网友:
明显缺电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