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怎么修?有图

楼主(2017-02-10):
已经确认是屏的问题,上面有雪花点,还有横杠 闪烁,替换过屏了, 这一般事芯片问题还是电路问题?我感觉,是芯片问题,也不知道是那个芯片?大神们给些思路?已经有两块这样的屏!!!!

网友A:
屏的问题目 替换过屏了还没好  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的问题目 替换过屏了还没好  ?????

想把屏修了,换屏 太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把屏修了,换屏 太贵

修屏都简单,估计这个有点困难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把屏修了,换屏 太贵

意思是你换过屏好了  确定是原来的屏的问题是吧     那估计是逻辑板上的事了   不怎么好修了

网友:
三星的屏修好的不多,放弃的多。

网友C:
好像是屏漏液了

网友:
这个 一般都是换的  没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屏漏液了

绝对不是漏液,看见无信号边角的横杆吗,闪烁很快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,电源滤波不良又不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