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50暗屏解决(附图纸)

楼主(2017-02-10):
貌似这个问题论坛上没看到有人发解决的方法,还有人说挑屏什么的,其实飞一根线就好了。3脚是背光开启信号必须有3V,由EC27脚发出经排阻进入3
4脚是亮度信号也要有电压,电压大少小调节屏幕亮度
解决方法是3脚或4脚看哪个没有电压飞一个3V电压就可以了,我是从18脚飞跟线到3脚,秒杀

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吧

网友:
恩恩   这种反正要先查这些条件的

网友A:
要作上拉电阻吗,楼主

网友B:
亮度调节要是直接飞3V应该是不行的啊

网友:
估计是开启偏低导致的吧

网友C:
不是没人解决   只是常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作上拉电阻吗,楼主

不用直接连上,3V就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亮度调节要是直接飞3V应该是不行的啊

可以的,就是亮度调不了,3V是最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没人解决   只是常识

我附件上面有1句话“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吧”但没人发啊,对师傅来说是常识,对新人来说就是新知识

网友:
给你加分了·对新手有用哦···

网友:
看看亮度调节功能还能不能用了

网友:
飞到4脚上亮度不能调了

网友:
修按屏好修

网友:
这种的话如果亮度调节接上去肯定就没法调节了

网友:
一般都可以修好 图纸都不要看  秒杀

网友:
3脚背光开启4脚尼

网友:
好经验,值得收藏!!!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

网友:
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吧”但没人发啊,对师傅来说是常识,对wo来说就是新知识

网友:
最后好把没电压的那脚跟上级断开

网友:
这样能解决,但是。。。

网友:
好,谢谢这个还遇到过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现在笔记本越来少不好做了

网友:
只需五分,图纸BIOS带回家

网友:
这个好像做维修的基本都会吧

网友:
挑屏的机子遇到的大多是灰屏,暗屏的还没见过

网友:
坛子里就是需要这种精神多多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