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6P硬盘扩容后1v8短路,求大神指点!

楼主(2017-02-10):
今天扩容6P 硬盘350度吹下换新盘275度装上,插电脑能联机,由于固件不对,重新下载时取掉数据线重新联机时,问题来了,不联机,以为硬盘没装好,吹下来测发现1V8短路,焊盘没掉胶,请大神指点迷津!

网友:
焊盘没掉胶?   胶没除掉?    知道1.8短路  就烧一下

网友:
还碰到过这么高难的问题,按版主说的烧机试试吧

网友:
肯定烧不出。显微镜下仔细观察

网友:
周过芯片得查查是否有焊接连锡呢

网友:
显微镜下看看吧,这个1.8V有没有通CPU的,如果有估计也是吹爆了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,先观察硬盘外围的1.8v电路滤波电容,是否连锡,锡珠导致等,再考虑是否是CPU被吹爆锡了短路所致。

网友:
终于等到分析结果了。

网友:
     估计是连锡了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一次电容击穿了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颜色异常的电容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你排除下外围有没有连锡的,也有可能把对面CPU 吹爆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连了爆了

网友:
旁边的电容联焊了

网友:
显微镜下仔细观察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烧出来吧,今天修了个短wifi1.8v的,电容发烫,一摸就感受出来了

网友:
可以烧一下,在温度异常的地方熏松香看看!也有可能是电容连锡了,在显微镜下仔细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