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修GeForce6100PM-M V1.2

楼主(2017-02-10):
简单的维修一例
主板图

故障:开机不跑码

1、量PCI-E的A11或PCI的A15,无复位
2、要不先上BGA干桥?NO NO NO ,咱们新手不能养成三板斧的习惯,会影响以后水平的成长峰值
3、把所有三端稳压量一遍,发现问题!Q29无电压

4、Q28、Q29为APW7120的上下管,通过驱动上下管的G级,依次导通,再配合旁边黄色的电感组成供电回路,上管Q28导通时,由Q28供电,下管Q29导通时,Q29接地组成放电回路,此时由储能电感放电,大概是这么个意思(详细原理的讲解自己查资料哈,我也是自学的)
5、测量发现上下管的G极无电压,两种可能,1.管子坏了、2.APW7120驱动芯片坏了

6、没找到APW7120,用RT8105完美代换,上电后发现开始跑码了,好戏不长,卡C1

7、微微一笑,换个内存,完美解决

8、顺带把硅脂换了换,散热搞搞,既然这么喜欢用老机子,咱就得让客户用个天长地久不是

网友A:
自学的厉害啊,有资料吗

网友:
板子几较老,分析不错

网友B:
这个桥也容易虚焊,,。。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桥也容易虚焊,,。。、

我修过 很多  很多都是新的板子 都电容爆了 用的久的桥虚汗的也多

网友:
这种板子修好也是麻烦事   以后桥虚焊了 还得来找你 说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学的厉害啊,有资料吗

有,百度和淘宝,迅维网找关键词,我都是这么自学的

网友C:
好像是华擎吧,15年的时候都还在出这芯片的板子,支持AM3+,带USB3.0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华擎吧,15年的时候都还在出这芯片的板子,支持AM3+,带USB3.0。

医院用的,DDR2的老板子

网友:
这个万用表是不是日本的牌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华擎吧,15年的时候都还在出这芯片的板子,支持AM3+,带USB3.0。

这个是精英的板子

网友:
还可以吧,。加油

网友:
Nv主板快十年前的板,好少修了

网友:
我知道,这是精英给方正代工的板子,我是说华擎在15年的时候还在用这老芯片做AM3+的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