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如何使用光纤监控,

楼主(2017-02-10):
光纤做监控需要那些工具,设备,请高手指点一下,没有融光机能做吗

网友:
没有也可以,只不过损耗大点,有冷接头。

网友:
可以呀,这样损耗很多哦

网友:
没有热熔机的话损耗大,不建议,如果监控做得多还是自己买一台热熔机吧

网友:
冷接头能用在光缆?

网友(2017-03-12):
如果是多芯纤你就用熔的。如果是单芯的话就冷接。不过,如果你量大的话不管单芯多芯都用熔着更好。因为熔着的话一是稳定,二是光值好。不过我做那么久来,光纤这块的话如果要熔的话就叫电信的朋友去帮一下,如果是单纤的话就自己冷接着。

网友:
建议热熔这样比较好

网友:
不然信号衰减很大

网友A:
光缆的看你有多远,我自己有熔接机。如果距离近的话。推荐用冷接。一把剪刀一对冷接头就可以接好。前提是你做过这方面的基础。我以前在联通干了7年的冷接。以前我都不用切割刀,都是一把好一点的剪刀。

网友:
能做啊,看你做好大的项目了

网友:
还是请人融吧,冷接就不要做了,如果头子多的话

网友(2017-04-17):
监控用皮线,收发器,一般冷接就行,监控没有衰减能通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光缆的看你有多远,我自己有熔接机。如果距离近的话。推荐用冷接。一把剪刀一对冷接头就可以接好。前提是你 ...

我也是用剪刀冷接

网友:
可以做的,接好后,可以找融光的人员给你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