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电源口24P 转 14P方法

楼主(2017-02-10):
今天遇上一片 联想 H81 14P电源口主板

这种转接线有现成的卖,但今天必须要用,就动手做一根。

手头刚好有以前20P电源口的延长线,改一改就可以。

这是引脚定义图,去掉了+5V,+3.3V,和-5V的线。  +12V 从1根变成3根。
装机前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,测量输出电压和原接口完全一致。 完成收工!

网友:
换颜色接就应当可以。。、、

网友:
这个转接线我买过

网友:
现在各种规格 各种接口   好麻烦

网友:
联想的好特殊呀

网友:
联想这变态的 咋这样设计了  干脆用19V像笔记本一样好了 搞这样的 要是坏了客户不想这样的改法 岂不是要买它专用的电源?

网友:
见识了,学习了,第一次见

网友:
有图有真像,分析十分精彩

网友:
联想的电源设计太特殊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错不错,惠普服务器上的板子也是专用接口,Z420就是,电源转接线上还得附带芯片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