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BGA怎么延时啊?卓茂ZM-R5860BGA

楼主(2017-02-10):
我想让它停在某一个温度上,上面好像没有延时,别的卓茂BGA有啊,这款怎么设置?

网友A:
比较实用啊,它

网友B:
好像是他停止后 你就按启动 以前用过 好几年没用zuomao的机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实用啊,它

怎么停在一个温度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他停止后 你就按启动 以前用过 好几年没用zuomao的机器了

停止再启动就重新跑了吧?

网友D:
表示不是很明白   要自定义曲线的吧  定温度可以按保持 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停止再启动就重新跑了吧?

这个样子的卓茂 我没见过 怎么是这样的 显示的 延时的话 不是有设置恒温多少秒的吗?你这个没有嘛?

网友:
仔细看了图 好像曲线是可以自己修改的吧   一旦跑起来 好像没有看到保持的功能

网友:
还是用迅维的BGA吧

网友:
调出原厂曲线吧

网友:
要不问厂家去

网友:
把上温下温时间改一下

网友E:
延时就是恒温,设置温度后加热时间可以长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表示不是很明白   要自定义曲线的吧  定温度可以按保持 应该可以的

没有保持啊,它只会一直跑,直到跑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延时就是恒温,设置温度后加热时间可以长一点

这个不能随时恒温吗?

网友:
去咨询售后吧。这里不方便讨论太多。

网友:
换个BGA吧。。

网友:
恒温,操作界面有一个恒温

网友:
最后一段时间设置长一些

网友:
5860没有延时,你要自己设置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呀这样的

网友:
这个好像没有保持温度的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吧,桌茂的挺好的。

网友:
我们也是这款,不过没用过恒温

网友:
没用过卓帽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比如时区1温度设定100°   30秒。  时区2温度100°  30秒     这就停留到100°了      可以设定时间999秒

网友:
机器出厂时自带有曲线,按际曲线稍作调整就能用啊。

网友:
找找有没暂停

网友:
设置你们有,时间加长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的还会叫

网友:
你这台BGA太老了吧

网友:
这个老款的没有这功能,我后期买的新款有【恒温】这个按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