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显示器上三分之一泛白

楼主(2017-02-10):
今天收到一个宏碁19显示器上三分之一泛白能看见电脑桌面图标,恳请各位大师指点

网友:
液晶面板的问题,一般解决不了!

网友:
这种没有压屏设备 搞不了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屏坏了。。、、

网友:
屏幕本身的问题,直接换台显示器吧

网友:
屏上的问题   没设备搞

网友:
这种没什么维修的价值,是屏坏了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得 得好好学习下,可惜安排不出时间好好学习下,可惜安排不出时间

网友:
屏坏,一般都放弃维修了。

网友:
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屏上的问题   边板能飞线的活可飞线一试

网友:
屏坏了,,不知有谁能修好这个问题,,好像还没人能修

网友:
屏坏了直接换屏就好了。没有维修价值

网友:
换屏吧,直接换显示器

网友:
这种没有搞头了

网友:
液晶屏问题比较可能。换个通用点下。

网友:
换屏吧先排除它

网友:
这是屏挂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样的是屏的问题,建议客户换显示器。

网友:
配个图片,让大伙都看看

网友:
屏的问题,驱动板不会这种问题

网友:
上个图看看,不过一般都是屏坏了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本身问题,放弃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