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3焊台改装,兼容白菜白光手柄

楼主(2017-02-11):
963焊台改装,兼容白菜白光手柄

  网上有很多白菜白光手柄的介绍,都说好用,所以便入手了一套。

  网购的两三套配件:

图1 963焊台改装

  一套手柄、焊芯、控制器套件,另加了一个手柄、两个控制器和3个焊芯留作备件用。

  焊接好手柄和插座连线:

图2 963焊台改装

图3 963焊台改装

  963焊台内部是这个样子:

图4 963焊台改装

  白菜使用的是DC电源,因此增加了一只整流桥,供电来自原963的AC插座。

图5 963焊台改装

  面板右侧剩余空间钻孔,安装插座、调温电位器、指示管和控制板。

图6 963焊台改装

  963供电电压为AC25V,整流成直流后,加了一只2200UF的滤波电容。实测DC电压为36V,担心控制板压力比较大,又增加了一块2596稳压板,把电压稳到24V左右再给控制板供电。

图7 963焊台改装

  装好后的外观,两个插座,兼容963手柄和白光手柄。

图8 963焊台改装

  原963的变压器功率不足,焊芯加热时电压跌落到19V左右,虽然不太理想,但也够用了。

  上电后指示灯呈红色,焊芯加热约13秒左右进入恒温状态,还可以。恒温后指示灯红绿交替显示,间断加热维持恒温状态。

  使用感觉比963强点,也没网上说的那么神奇,还可以吧。需要注意的是963的变压器功率不够,加热时处于超载状态,变压器温度比用963手柄要高些。白光手柄的温度不要调的太高,否则长时间使用变压器会受不了。

网友A:
网上不是说白光4秒化锡吗?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?

网友:
买台也不贵就不需要自己改得那么辛苦

网友:
楼主是个高材生!不错!谢谢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上不是说白光4秒化锡吗?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?

4秒我是没见过 但是我看我师傅的 是10秒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4秒我是没见过 但是我看我师傅的 是10秒

我买的【迅维】的高频焊台  也没见这么快的

网友:
关键是变压器!若换功率大点儿的那才立竿见影。

网友:
我是24V电源自己改的白菜  用用不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买的【迅维】的高频焊台  也没见这么快的

不知道白光比高频烙铁好用吗?以前用那936是不行,焊接无铅那个费劲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白光比高频烙铁好用吗?以前用那936是不行,焊接无铅那个费劲啊。

烙铁好不好  主要是看加热速度和回温是不是迅速
回温不行的话大的焊点烙铁头温度很快就降下去了   导致化不开或者粘烙铁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网上不是说白光4秒化锡吗?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?

那用白光啊。。。我用DIY白菜,,,通电3秒就能熔锡了。。6-8秒就恒温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那用白光啊。。。我用DIY白菜,,,通电3秒就能熔锡了。。6-8秒就恒温了

DIY白菜花了多少钱?哪里买的?

网友:
买组件,自己装的。。总共好像是不到80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DIY白菜花了多少钱?哪里买的?

这套是刚刚找的,相对便宜,但效果应该相差无几。

网友:
白菜白光还是用开关电源输出稳定,效果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套是刚刚找的,相对便宜,但效果应该相差无几。

感谢,3Q
下次买了试试
现在已经有三个焊台了

网友:
最近也在折腾白菜白光,化锡是快,但遇到大些的焊点也是头疼。还不如以前的老50W内热烙铁。感觉白菜白光适合小焊点,精细维修用

网友:
我在闲鱼淘了个傲月936主机,无手柄,想请教楼主,如果我想配个质量好一点的硅胶线手柄+进口A1321芯,比如快克936原装手柄,请问是否适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