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2-11):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小米M4

  故障现象:黑屏

  维修过程:

  接一台M4,故障为黑屏。黑屏,首先想到的是排座脱落了。

  拆机,先没排座还是扣在上面的,于是把所有卡扣拆开,重新扣上开机,毁屏了。

  屏幕没裂痕应该不是摔的,再次单独抠下了屏幕排线卡扣,直接排线上面多了两个经手指爪子,主板扣子上面少两个。

  直接飞线,因为是2根线,烙铁头一焊又焊一起去了,用万用表打值,有一个接地,这下就简单多了。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1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2

  如图,直接连,然后扣上测试,打电话都正常。维修到此结束!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3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4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5

小米M4黑屏故障维修 图6

  相关阅读:

  小米4 小米M4 维修图纸 百分百 原理图 加 原件位置图原厂电路图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09426-1-1.html

  小米 M4刷机教程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6997-1-1.html

  小米M4电信线刷最新优化线刷包!救砖!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09554-1-1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2345论坛)

网友A:
原来是屏接口断了2个脚啊,这个接口飞线比较难飞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谢谢楼主 无私奉献

网友:
无缘无故接口怎么还坏了呢

网友:
高级啊 这也能飞

网友:
这线感觉真不好飞,座子这么精细。

网友:
这样接线手工要求会很高吧

网友:
有的地方让人看不太懂。用错词了把

网友B:
敢问大神用的那种烙铁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敢问大神用的那种烙铁头!

我用的是白光942尖烙铁头专门用来修手机的,

网友C:
楼主的技术确实不错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技术确实不错学习了

请不要,灌水这里是严管版块,再灌水扣分了哦

网友D:
小米4还有魅蓝NOTE 2都容易出现座子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小米4还有魅蓝NOTE 2都容易出现座子故障

一般是摔过的手机才会出现座子损坏的哦,没有帅锅的一般不会出现

网友:
厉害  真是佩服啊

网友:
敢问兄弟,修这台捞了不少吧,我们也改行修手机好了。哈哈哈

网友:
挺好 学习经验

网友:
米4屏座坏的好像很多

网友:
厉害了 我的猪   6666666

网友:
牛逼,我也想学手机啊。

网友:
屏坐坏了 换还需要一点技术

网友(2017-03-31)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屏接口断了2个脚啊,这个接口飞线比较难飞

有朔料确实不太好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