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B75MA-P45 卡99 修复

楼主(2017-02-11):
收到一片同行的MSI主板说是点不亮,拿到手上,上电一路跑马,心想应该是正常的啊,刚想说,就看到到屏幕下边出现99的数字了,好了不多说了,之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同样是MSI的板,也是B75的板,然后就在PS/2旁边找排阻,看了一下330的排阻是跟PS/2相联的,那么好办了,找了一个同样的排阻换上去,久违的LOGO出现了。。。。。不懂表达,大家体谅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代码含义是s|0外设工作异常引起的

网友A:
不明白!楼主说的不清楚!能说清楚点!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!楼主说的不清楚!能说清楚点!好吗

没有显示,但是屏幕右下边显示99

网友B:
V星卡99多是PS接口没电或者键鼠信号出问题导致。

网友:
经验之谈,赞一个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V星卡99多是PS接口没电或者键鼠信号出问题导致。

跑码卡代码的含义是不是要针对不同的主板来分析呢

网友:
这个卡99一般都是PS/2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跑码卡代码的含义是不是要针对不同的主板来分析呢

是的,虽然自UEFI时代开始,都是AMI公司的代码,但不同的板子,对代码的解释不尽相同。

网友D:
故障代码定义表论坛已有,楼主可去看看就会明白相关意思,对修板有帮助的。

网友E:
这个是V星的通病了卡外设 键盘鼠标旁边的排阻 很多是472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V星的通病了卡外设 键盘鼠标旁边的排阻 很多是472

是的,有些主板是472排阻,一开始我以为也是这个,但是我在主板上跑线发现是330的排阻的,差点就换到旁边的472的了,两在一起,不跑线可能真的换旁边的是472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V星卡99多是PS接口没电或者键鼠信号出问题导致。

其他主板没怎么见过卡9998的代码的,只有MSI的主板屏幕右下面出现99的情况下测式卡才会出现9998的代码,我用的是4位的测式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故障代码定义表论坛已有,楼主可去看看就会明白相关意思,对修板有帮助的。

好的,非常感谢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通病的板子就是好  不用费太大劲

网友:
这个可用在其它机器上类似故障作分析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其他主板没怎么见过卡9998的代码的,只有MSI的主板屏幕右下面出现99的情况下测式卡才会出现9998的代码, ...

V星特有。

网友G:
V星卡99此代码一般就是外设问题,我之前修到过USB扩展接口旁边静电二极管损坏导致卡99代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V星卡99此代码一般就是外设问题,我之前修到过USB扩展接口旁边静电二极管损坏导致卡99代码的

学习了,不过我遇到的几片都是排阻出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