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假三星943BWX 五线触摸按键灰屏维修(附bios)

楼主(2017-02-11):
显示器:假三星943BWX
故障现象:灰屏,触摸按键管用
维修: 第一步,先换屏线,还是灰屏。
           第二步,RT809F读程序,此板是RTD2120L+RTD2525LH,触摸按键管用,bios RTD2120L可能没问题,可能是RTD2525LH坏了,找一个换上先试试,不行换驱动板。
         第三步,找RTD2525L芯片换上去 ,试机 ok。
bios程序如下

假三星943bwx RTD2120 RTD2525LH.rar

网友A:
要是我就换板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MCU程序

网友:
可能就是个通用板、、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得好 得好好学习下,可惜安排不出时间好学习下,可惜安排不出时间

句容诚信电脑 -10 在灌水就不让你说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我就换板了。

这个修好后,还是个三星。

网友:
主控芯片坏了?

网友:
TR809  挺好用呀

网友:
芯片坏了哦,要是我 的话直接就换驱动板了,反正驱动板也不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