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cc 无 cpu供电

楼主(2017-02-11):
所有供电都有,就是没有cpu 跟核心供电。  有什么通病啊

网友:
哪有那么多通病啊

网友:
找对应芯片组时序图一步一步检修

网友:
cpu易坏 ,算通病吧

网友:
找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吧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

网友:
cpU易坏,如果是单U这也是正常现象吧

网友:
这个请款不好说。

网友:
动不动就是通病

网友:
问题找到,是之前修的人。把电阻弄掉了,

网友:
哪个电阻 我的也是CPU 没供电

网友:
看图纸修啊

网友:
拆出板先目视有没问题

网友:
昨天修了一台跑0.3的  没有CPU供电   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