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BEEX/标逸BIOS

楼主(2017-02-11):
BEEX/标逸    版号:6-71-W65S0-D02
解决三灯闪,开机报警,开机慢,工厂原机BIOS
在坛里下载的刷上都不行,最后在TB上来一个刷上试一下,亲测成功亮机,一点毛病没有,绝壁好用,不好你干我

BEEX 版号:6-71-W65S0-D02.rar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必须好用

网友(2017-09-17):
能开机,开机也不慢,但没能解决三灯闪报警问题!

网友(2019-08-25):
楼主bios是 好的  可以解决报警掉电问题

网友:
没得用,我这一台Q5的1 4脚有3.3V, 3 6脚有4.7V,量了3 6脚到EC是通的,还是开机无法识别到显卡,一会就三灯闪报警自动开机,BIOS刷了N个,还是没得用,不知怎么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