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花屏!!

楼主(2017-02-11):
开始以为是VGA线的问题,换了线还是这样,后来拆开动了动排线就好了,但是一拍打后壳又这样了!!排线坏了?排线重新拔插了好几遍了!

网友A:
看下装起来是否有压到什么等

网友:
既然动动排线就好,那要么是碰到什么地方,要么是排线自身出问题,要么是接口方面。

网友:
屏线可以换一个,。。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装起来是否有压到什么等

驱动板座子坏了

网友:
换一根排线就好 了

网友:
排线清洗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排线换了试了,还是花,座子用手按就OK了,驱动板排线座子坏了.....塑料的咋个焊接!!!!

网友:
排线用刀片过刮一刮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得好好学习下,可惜安排不出时间

句容诚信电脑 -10 在灌水 就封你号了

网友B:
座子还能坏了 奇葩  焊接的话 从背面吹下来

网友:
重新补焊  下  吧

网友:
用尖烙铁加焊下。

网友C:
直接焊到板上也可以,只是要点时间

网友:
屏线问题,最好接口都给他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焊到板上也可以,只是要点时间

我也想过,可惜触电是朝下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座子还能坏了 奇葩  焊接的话 从背面吹下来

这种塑料座子!板子背面有2排原点+针脚定义说明,但看外观是单面焊接的!!!这玩意怎么拆!!!原厂出来的时候这个座子就焊的有些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塑料座子!板子背面有2排原点+针脚定义说明,但看外观是单面焊接的!!!这玩意怎么拆!!!原厂出来 ...

从背面加热拆啊

网友:
屏线 接口松了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压压 屏接口

网友:
屏线划几下试试

网友:
有种东西叫夹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塑料座子!板子背面有2排原点+针脚定义说明,但看外观是单面焊接的!!!这玩意怎么拆!!!原厂出来 ...

最完美的方法是上BGA,不糊,不变形。完美。

网友:
用bga取这种胶zu座子m没有问题的   不合适直接换驱动板只要客户出的起钱钱

网友:
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

网友:
这个用风枪吹应该也能换的吧

网友:
可以换排线呀

网友:
屏线问题,换掉就OK了,有的时候接口也不行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花了100大洋 终于在迅维注册了一个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