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75-D3 自动掉电

楼主(2017-02-11):
P75-D3 加电自动掉电 不过多加几次电还是能亮 BIOS也刷了好几个 一样的问题  电压都量过没什么异常

网友:
CMOS电池看下有无电压

网友:
能点亮的时候,进BIOS看看12V,5V,3.3V电压检测是否有异常

网友A:
CMOS上VCCRTC电压和RTCRST量下电压,BIOS资料要修改ME后烧录

网友:
还有SIO上硬件侦测电路要重点检修一下,比旭VIN12V,VIN5V.......

网友:
开关旁边的六角二极管组合拆了ESD

网友:
12v 5v 3.3v检测是否正常呢

网友:
刚开机自检时反复掉掉第一步要检修RTC供电和复位

网友:
楼主 修好没有呢

网友:
刷BIOS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MOS上VCCRTC电压和RTCRST量下电压,BIOS资料要修改ME后烧录

技嘉板官网下载的BIOS是否自带ME模块呢?

网友:
技嘉BIOS  好坏

网友:
仔细检查内存槽及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