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丝印V2EC芯片的型号。

楼主(2017-02-11):
求丝印V2EC芯片的型号,显卡上面的应该是供电的芯片,内置MOSFET的那种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好找,先帮你顶了吧。

网友:
万能x宝没有嘛

网友:
楼主,先去淘宝上找下

网友:
IC37.COM  你看看有没,

网友:
没有的,看过了。

网友:
没有型号,没用。

网友:
这种芯片  代码的  又新款 几乎找不到

网友:
什么显卡啊 板号

网友:
我是不知道  帮你顶一下吧  估计不好找 要是连卖的都没有  就不好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