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G4

楼主(2017-02-11):
开机不定时掉电,BIOS刷过了  反而进不去系统  我又刷回去了  在PE里面不掉电   系统没装过  在线等 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 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下维修经验、、、、

网友:
有没有人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机子没有修过   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子没有修过   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之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过一台是打好显卡驱动进系统就掉电,把显卡驱动禁用就不掉电,后来加焊显卡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显卡先加焊试下

网友:
显卡问题 也会导致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