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lex2-14 键盘无作用,触摸可以求助!

楼主(2017-02-11):
前天接一联想flex2-14笔记本,客户说键盘无作用,拿到机器开机测试的确是无作用,立马订键盘今天换上一样无作用!键盘排线供电都正常!无思路求大神帮助!

网友:
测一下,键盘接口到IO 中间有线和阻值正常不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可以翻转的,翻转成平板模式就锁键盘!

网友:
打键盘接口阻值 换ec

网友A:
裸板试下 或者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裸板试下 或者刷个BIOS 试试

刷bios好了

网友:
需到类似问题 先刷个BIOS试试